at指令字符\0的问题

楼主(2023-08-14):
大佬们好,我是一名老菜鸟。有如下问题求解惑,跪谢。
如图,这是GPS语句,结束字符是<CR><LF>,我的问题是,如果是\0结束,可以用while (*str!="\0")退出循环,像这种的如何,如何处理?

网友A:
你这是把两个问题弄混淆了,NMEA协议是串口,以\r\n作为结束标志,里面并没有\0这个字符。

但是你要把NMEA一条指令放在c语言里面当成字符串存储,\r\n后面要跟一个\0作为字符串结束标志。

完全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网友B:
可以检测字符是否是 '\r' 和'\n'。

while( (buf[i]  != '\n') &&  (buf[i-1]   != '\r'))

网友C:
<CR><LF>是回车换行符,字符值是0x0A,0x0D; \0是字符串结束符,值是0x00;想跳出循环,判断条件可以显而易见了

网友A:
可以用while (*str!='\n')退出循环

网友D:
字符串与16进制判断的问题,发送时,不发送\0,最后再发送0D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