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定时器0与串口1优先级问题

楼主(2023-08-14):
我用的是STC8G1K08-38I-SOP16单片机,串口1与定时器0的初始化都是参照STC-ISP生成的,但是两个中断优先级都处于最低级(PS=0;PT0=0),向屏幕发送数据并显示所发送的数据,却没有显示。即使只是在主程序定时器0初始化,没有定时器0中断函数,也会这样。当设置PS=1;PT0=0 或者注释掉主程序的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就可以正常运行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_Init(void)                //500微秒@6.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E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PT0 = 0;
}

//串口1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1_Init(void)                //57600bps@6.000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6;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PS = 0;                                        //串口1 优先级 较低
}

//串口1中断
void Uart1_Routine(void) interrupt 4
{
        if(TI==1)
        {
                TI = 0;
        }

        if(RI==1)
        {
                RI = 0;
                if(F_RX1_OK==0)
                {
                        R_data = SBUF;
                        T_data = R_data;
                        F_RX1_OK = 1;
                }
        }
}

void main(void)
{
        EA = 1;
        P1M0 |= 0x40;
        P1M1 = 0;
        Timer0_Init();
        Uart1_Init();
        Light = 1;
        while(1)
        {
                if(F_RX1_OK==1)
                {
                        SBUF = T_data;
                        F_RX1_OK = 0;
                }
        }
}

网友A:
定时器0没有中断函数,程序跑飞了

楼主:
就像这样,向芯片发送0x66,接收缓冲区并没有显示0x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0没有中断函数,程序跑飞了

我刚才按层主的意思去把定时器0 中断使能关了(ET0 = 0),程序能正常运行,但是我把串口2中断使能开了,并且没写中断函数,程序也能正常运行,请问这是咋回事儿呀?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串口1的IO口直接用就好了,不用专门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串口1的IO口直接用就好了,不用专门配置

串口1的IO口是不用专门配置,P3.0、P3.1默认准双向,但其它所有IO口均为高阻,必须按需求进行配置。楼主只对P1口做配置,难道其它P3、P5的IO口都没有使用?正常情况T1中断与串口中断不会互扰,只有在不恰当使用中断才会发生上述意外。楼主代码不全,看不出楼主想实现的具体功能,也就无法给出具体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1的IO口是不用专门配置,P3.0、P3.1默认准双向,但其它所有IO口均为高阻,必须按需求进行配置。楼主 ...

我就配置了P1.6口做为LED提示,我的目的是:电脑向串口1发送 0x??,然后0x??,在STC-ISP自带的串口助手上的接收缓冲区显示。然而在实验中,只要出现定时器0初始化,0x??就不能正常显示。并且这已经是我的全部代码了,并没有隐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配置了P1.6口做为LED提示,我的目的是:电脑向串口1发送 0x??,然后0x??,在STC-ISP自带的串口助手上 ...

核心问题是你开了定时器0中断,但没有T0中断函数导致出错

#include <STC8G.H>

sbit LED=P1^6;
unsigned char R_data;
bit F_RX1_OK;
bit busy;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_Init(void)                //6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16;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串口1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1_Init(void)                //57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D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main(void)
{
        P1M0 = 0x40;
        P1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40;
        P5M1 = 0x00;
        Timer0_Init();
        Uart1_Init();
        EA = 1;
        ET0= 1;
        ES = 1;
        busy = 0;
        while(1)
        {
                if(F_RX1_OK==1)
                {
                        F_RX1_OK = 0;
                        while (busy);
                        busy = 1;
                        SBUF = R_data;
                }
        }
}
//T0中断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LED=~LED;
}
//串口1中断
void Uart1_Routine(void) interrupt 4
{
        if(TI)
        {
                TI = 0;
                busy=0;
        }
        if(RI)
        {
                RI = 0;
                R_data = SBUF;
                F_RX1_OK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