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输出的高低电平信号,进入单片机的定时器引脚后是怎么得出数值的呢?

楼主(2023-08-14):
谢谢大家

网友A:
比较器输出的信号对于数字电路来说就是0或1,没有其他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输出的信号对于数字电路来说就是0或1,没有其他数值。

比较器输出高低电平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这个高低电平被输入到单片机的定时器引脚后,程序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进行计数之类的操作,比如说记录上升沿的次数或者下降沿的次数,以此进行计数,或者以占空比的大小进行计数等等,这种操作

网友B:
有规律的高低电平,可以用中断
问题描述也不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器输出高低电平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这个高低电平被输入到单片机的定时器引脚后,程序有没有什么办 ...

当然有办法测时间了,你看你用的具体单片机型号里面定时器寄存器定义那一部分。

网友C:
你入门后可以用定时器来计数,也可以用程序进行软件计数,前提是变化频率不高,频率高就用定时器来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入门后可以用定时器来计数,也可以用程序进行软件计数,前提是变化频率不高,频率高就用定时器来计数。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办法测时间了,你看你用的具体单片机型号里面定时器寄存器定义那一部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规律的高低电平,可以用中断
问题描述也不全

好的,谢谢

网友D:
比较器输出的是0和1高低电平;单片机也只能识别是0和1; 如果想要更精确的扩展使用就需要 连接使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来识别0和1的 维持时间  来扩展出别的应用!

网友E:
我建议是用外部中断来做,首先外部中断本就是处理高低电平变化的,你说的计数也能在外部中断中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建议是用外部中断来做,首先外部中断本就是处理高低电平变化的,你说的计数也能在外部中断中得到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器输出的是0和1高低电平;单片机也只能识别是0和1; 如果想要更精确的扩展使用就需要 连接使用单片机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