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的BF7612BM系列单片机的编程平台是用什么软件的?

楼主(2023-08-14):
请教诸位高手:比亚迪的BF7612BM系列单片机的编程平台是用什么软件的?其触摸按键是怎么处理的?恳请指教。。。致谢

网友A:
中铭电子:zm699 我感觉你在打广告……

网友B:
BF7612BM是51内核单片机,用KEIL  ,触摸SDK找供应商要,你买谁的芯片就找谁要SDK

网友C:
上官网上按联系方式要,不行找代理,卖芯片的也可以。这种不大众化的不太好找资料。

楼主:
谢谢诸位老大的指点,用KEIL就好,因为KEIL我比较熟识一点

网友D:
没有用过,建议找供应商要SDK,协助调试。

网友E(2024-06-28):
哪里有SDK,应用环境之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上官网上按联系方式要,不行找代理,卖芯片的也可以。这种不大众化的不太好找资料。

比亚迪半导体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G:
keil,安装芯片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