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段码屏更换问题,主控芯片相同,屏尺寸不一样,可以通用吗

楼主(2023-08-14):
两个万用表主控芯片相同,屏尺寸不一样,可以通用吗

网友A:
屏的接口顺序和尺寸也不可能一样。

网友B:
实践出真知

网友C:
如果是LCD是导电橡胶相连, 是不可以的, 导电引脚间隔是不同的.(或者你DIY一个转换PCB做之间的连接)
如果是LCD有金属引脚, 是可以的.

网友D:
尺寸无所谓,关键是真值表。

网友E:
要替换段码LCD屏,1、保证BIAS/SEG 要一样,驱动电压要一样。2、要PIN to PIN 替代,还要靠虑外观、尺寸、出线方式。如果芯片软件允许更改,可以忽略1。如果硬件可以改,可发忽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