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给负载供电吗?负载和12V电池串联,用24V电源这样供电

楼主:
查看数: 1323 | 评论数: 16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3-8-14 13:11

正文摘要:

负载电压12V.没有12V的电源。负载和12V电池串联,或者用两个12V负载串联。用24V电源这样供电,可以吗

网友A(2023-08-17):
为啥不用电池给负载供电

网友B:
12V电池直接给负载供电不就完了

网友C:
现在各自稳压模块很多,完全可以使用稳压模块获得12V稳定电压。不必要冒险。

网友C:
你如果熟悉串联电路就不会提这个问题了。串联电路电流相等,电压?

网友D:
24v电源的正负极都没标, 两张情况:
正接, 负载得到的电源电压是24+12v= 36V.  搞不好负载就放烟花了(负载正负极反, 且过压).
反接, 负载得到的电源电压是24-12V=12v.  12v蓄电池同时被充电.

网友E:
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那么各种试验都完美通过的话就可以

网友F:
电瓶内阻很小的,看负载阻抗和电流大小,比如负载1.2k电流1A就可以

网友G:
不可以,这样接会损坏电池的

网友H:
如果说你的负载的阻抗是固定而且是已经知的,是可以的, 比如是发线线。

网友I:
你这样接,相当于用24v给12v电池充电,短时间可以这么接,但是时间长了会充爆电池的。

网友J:
这是什么神仙思路啊

网友K:
这属于上古秘术,必须有足够强的材能 才能驾驭 ,一般人不建议玩,无问题则以 有问题 冒烟都是最轻的状态

网友L:
不可以。

举个简单例子:
1.你的负载是一个额定电流1A的12欧电阻。接12V电源时,正好工作在额定条件下,正常。

2.按现在的接法,如果12V电池正好是12V,恰好允许的充电电流<1A,那么勉强可以正常工作一会。随着电池电压的不断上升,电流不断减小,最后电池将会被充电至24伏。

3.如果电池电压不是恰好12V,或者允许充电电流远小于1A,那么就会一接上去就出状况了。

网友M:
电流不大的话直接7812吧

网友N:
不可以。如果你不想要电瓶的话,完全可以试试。

网友O:
不怕放烟花爆竹就这样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