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的USB端口控制

楼主(2023-08-14):
初学单片机,想自做一个下载程序的东西。
我都是自学电脑编程所知甚浅,我不知道电脑控制USB端口的函数或地址以及其他设置。

这样我就无法写程序匹配单片机的波特率,我知道电脑的频率比较高需要写软件来调整波特率,但奈何我不知道电脑的端口元件地址,甚至不知道

电脑编程软件支不支持地址定义。

所以请前辈们解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A:
你不需要知道地址,只要知道COMx的x是多少就好了。基本的Windows概念都没有,去看书,妄图在论坛上学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网友B:
买个开发板,用一个USB转串口的小板,WIN10以上系统就不要买PL2303,不支持,买CH340转串口小板,当然,你要学STM32之类的单片机还要买相应的调试下载器,多看书,再实践,入门有点难度。

网友C:
通常不需要自己写单片机下载程序的工具软件,因为所有单片机生产商都有自己的或推荐的下载工具软件和相应的配套硬件。如果电脑编程很牛B,当然可以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需要知道地址,只要知道COMx的x是多少就好了。基本的Windows概念都没有,去看书,妄图在论坛上学会那是 ...

已在其他平台获得答案,我需要的不是COMX,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开发板,用一个USB转串口的小板,WIN10以上系统就不要买PL2303,不支持,买CH340转串口小板,当然,你要 ...

其实我想的是基于硬件之间的通信,就像上面说的Windows概念都没有。但是我知道的似乎跟Windows概念没有太大关系。我找到了一些答案,是有端口函数的,我只要控制端口就能进行硬件通信。我不太明白上面说的Windows概念到底跟我说的这些有什么大的关系,他不是个操作系统吗?他不具备通信所需要的程序啊。
而硬件是有固定地址控制的,Windows也是个程序,顶多也就是把硬件控制打包吧,跟通信有什么关系我真的没想出来哈哈哈。

其实函数也是打包了的硬件控制吧,我测试一下那些端口控制函数,不行再看看Windows有什么概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不需要自己写单片机下载程序的工具软件,因为所有单片机生产商都有自己的或推荐的下载工具软件和相应的 ...

我就是想自己干,我已经有方式,等我测试了再看

网友D:
测试的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