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如何驱动段码屏

楼主:
刚学习HT1621驱动芯片,内存结构不太理解。如果要显示8元,是不是要发送1010011101111 ,1010011110111 ,  1010001101000
或者发送 10100111011110111 ,  1010001101000

网友A(2023-08-14):
这个和你PCB走线、LCD驱动与LCD屏的接线方式有关,无法明说:SEG之间可以互换、COM之间也可以互换,换了之后,地址就变了。在PCB走线时,往往为了方便,会在2者之间调换,所以没有明确的PCB连线,没法说,只能去试。

网友B:
还差个LCD的线路图和驱动IC的原理,共阴共阳还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