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码屏仿制问题

楼主(2023-08-14):
仿品驱动程序已经破,不用原屏,重新设计新屏,出新真值表。原程序驱动不能改。 在原屏驱动芯片和主控芯片之间加一个单片机解码,得到对应的显示功能,再驱动新屏,显示对应图标。这种思路行得通吗。因为原程序还要读取屏的内容。所以要保留原来的H1621驱动芯片

网友A:
除非仿品与原品一致,否则原驱动又有什么用?只要段码屏定制出来,写个驱动码也没有什么困难的。加一个单片机解码岂不多此一举?

网友B:
这种思路要和段码液晶厂商联系,谈技术,谈价格。

网友C:
可以,但完成成功的概率不大。
既然程序已解,改程序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完成成功的概率不大。
既然程序已解,改程序就是了。

程序破出来的HEX文件,没有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