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和定时器接收算出脉冲问题

楼主(2023-08-15):
请问用外部中断和定时器配合来接收算出接收脉冲的个数的思路要怎么写,或者只用只用外部中断也可以写吗?

网友A:
第一种,1外部脉冲输入,2计数器计数,3定时器定。。时中断。第二种,1定时器输入捕获,开中断,软件记次。只用io引脚高电平有效,1,设置该引脚为低电平,程序判断该引脚是否为1,是则变量加1,再设置该引脚为低电平。往复循环。

网友B:
每次外中断时:
读定时器数TN,这个时间就是上个脉冲的时间。
再复位定时器,重新开始计时:

网友C:
可以不用外部引脚中断,直接把外部引脚接入定时器的时钟端,这样,外部信号只要有一个脉冲,就会触发定时器计数,只要读出定时器的计数寄存器中的值,就可以算出有多少个脉冲数了。

网友D:
这有一个只用外部中断来计算外部脉冲数的程序,用数码管显示。经实验没有任何问题。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i1 = P1^0;
sbit wei2 = P1^1;
sbit wei3 = P1^2;
sbit wei4 = P1^3;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void initEx0();

uint count=0;
uchar ge,shi,bai,qian;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 (x=z;x>0;x--);
        for(y=10;y>0;y--);
}

void xianshi()
{
        P0=0xff;    //消隐
        wei1=1;
        wei2=1;
        wei3=1;
        wei4=1;

        if(qian==0)
                wei1=1;
        else
            P0=table[qian];    //p0口输出数字1的段码
            wei1=0;        //锁存
            delay(1);    //延时10
                  wei1=1;
                  delay(1);    //延时10
            P0=0xff;    //消隐

if(qian==0&&bai==0)
  wei2=1;
else
            P0=table[bai];
            wei2=0;        //锁存
            delay(1);    //延时10
                  wei2=1;
                  delay(1);    //延时10
            P0=0xff;    //消隐

if(qian==0&&bai==0&&shi==0)
   wei3=1;
else
            P0=table[shi];
                                                wei3=0;        //锁存
            delay(1);    //延时10
                  wei3=1;
                  delay(1);    //延时10
            P0=0xff;    //消隐

            P0=table[ge];
                                                wei4=0;        //锁存
            delay(1);    //延时10
                  wei4=1;
                  delay(1);    //延时10
            P0=0xff;    //消隐

}

void initEx0()
{
        EA=1;
        EX0=1;
        IT0=1;
}

void ex0_intr()interrupt 0
{
        count=count+1;
        if(count>9999)
                count=0;
}

void main()
{
        initEx0();
        while(1)
                {
                        qian=count/1000;
                        bai=count/100-count/1000*10;
                        shi=count/10%10;
                        ge=count%10;

                        xianshi();
          }
}

网友D:
下面是只用外部中断计数外部脉冲程序,用数码管显示,计数0---9999.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i1 = P1^0;
sbit wei2 = P1^1;
sbit wei3 = P1^2;
sbit wei4 = P1^3;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void initEx0();

uint count=0;
uchar ge,shi,bai,qian;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 (x=z;x>0;x--);
        for(y=10;y>0;y--);
}

void xianshi()
{
        P0=0xff;    //消隐
  wei1=1;
        wei2=1;
        wei3=1;
        wei4=1;

        if(qian==0)
                wei1=1;
        else
            P0=table[qian];    //p0口输出数字1的段码
            wei1=0;        //锁存
            delay(1);    //延时10
                  wei1=1;
                  delay(1);    //延时10
            P0=0xff;    //消隐

if(qian==0&&bai==0)
  wei2=1;
else
            P0=table[bai];
            wei2=0;        //锁存
            delay(1);    //延时10
                  wei2=1;
                  delay(1);    //延时10
            P0=0xff;    //消隐

if(qian==0&&bai==0&&shi==0)
   wei3=1;
else
            P0=table[shi];
                                                wei3=0;        //锁存
            delay(1);    //延时10
                  wei3=1;
                  delay(1);    //延时10
            P0=0xff;    //消隐

            P0=table[ge];
                                                wei4=0;        //锁存
            delay(1);    //延时10
                  wei4=1;
                  delay(1);    //延时10
            P0=0xff;    //消隐

}

void initEx0()
{
        EA=1;
        EX0=1;
        IT0=1;
}

void ex0_intr()interrupt 0
{
        count=count+1;
        if(count>9999)
                count=0;
}

void main()
{
        initEx0();
        while(1)
                {
                        qian=count/1000;
                        bai=count/100-count/1000*10;
                        shi=count/10%10;
                        ge=count%10;

                        xiansh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