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如何布局?每次布局都觉得很乱,只会把一张原理图里的东西放一起,然后各种布线连上

楼主(2023-08-15):
每次布局都觉得很乱,只会把一张原理图里的东西放一起,然后各种布线连上,不能像别人一样:顶层与底层垂直布线,元件与输入输出可以离得很远也能顺利布上输入输出等等。我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缺少对原理图的全局意识还是什么?PCB布局到底有什么技巧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这一定是没有技巧的
就是不断的画板,画多了,你自然就会了

网友B:
同新人,我的话是分板块把相关的放在一起,主控置中,滤波的离引脚近一点,就这样接,阻抗那些就搞不懂了

网友C:
PCB布局是有规则的,在设计菜单里,也可在网上找使用教程,多做几次就有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布局是有规则的,在设计菜单里,也可在网上找使用教程,多做几次就有经验了

这个间距之类的规则我知道,就是想知道怎么放置更加合理,我总是顾及了信号流向就无法顾及顶层底层线

网友D:
布局需要考虑模块化布局,就如原理图设计时候是按照功能设计对应模块一样,PCB布局的时候也是把原理图对应的模块抓去到一块然后进行布局,在根据结构要求进行摆放

网友E:
不同元件,怎么放,这是个经验积累过程...多画几个案子,慢慢就熟悉了...当然,基础原则还是有的...多百度...

网友F:
全手动布线试试

网友G:
要考虑大元件小元件怎么放,画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H:
多学学其他板子的绘制就好了,一开始学的时候,同样面积的板子,别人两层板硬被我画成满满四层,后来多看原板的布局,再对比自己画的板,思考其中的区别在哪里,为什么原板要这样子放置,学着学着就潜移默化,有了一定的思路

网友I:
先主杆,后枝叶

网友J:
这是经验积累,不是一会就学会,要多画板子。

网友K:
按原理图逻辑进行布局。。。。。。

网友L:
先规划一下,把重要 的信号区分出来,双面板就要衡平竖直,要注意美观。有些需要换层的  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