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无刷直流电机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3-08-15):
最近在学习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我发现某一个宝上面有卖电机的驱动板,可以调速控制启停等功能,但是pwm信号却要外部输入,那我都连接单片机输出pwm了那我为什么不顺便用单片机控制启停和转速?有了单片机还需要驱动板吗?求问

网友A:
这类调速是用在需要外界来决定无刷电机的地方.

如空调里的无刷风扇, 它的转速应该由空调的控制板来调制, 所以这类要外来PWM来调速.
同样,象电脑里的无刷风扇,也是由主板根据BIOS里的设置及CPU/主板的温度来决定它的转速.

网友B:
对于无刷直流电机不加外围驱动器件,单片机IO无法满足电机电压电流要求。

网友C:
为什么你考虑问题的时候从来就没想过一个叫做“电流”的概念?

网友D:
单片机I/O口可以提供PWM控制信号,但不会直接用于驱动控制元件,尤其是电机这种启停过程电流波动较大,会对单片机造成一定的影响。

网友E:
无刷电机驱动有几种的,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
1,带霍尔的硬件驱动,这种驱动板是硬件驱动的,没有软件控制,PWM可以调节转速,也可以通过电平控制转向
2,带霍尔的软件驱动,实际上跟前面说的是一样的,不同的是这个是软件控制的
3,不带霍尔的软件驱动,,还有油门控制,这类是以"油门"来描述PWM,并不是真正PWM占空比,比如80%的油门,功能多的,还会有PID参数调节的,这种在动力无人机上面用得比较多
4,FOC驱动.....高端玩意,不知道怎么描述,玩的人少,
前面所说的,都是已经现成的板子,真正驱动部分过零检测和换相,大多是没有人玩的,只有想深入玩的人才会去写驱动部分的代码

网友F:
无刷需要3相pwm,还有反电动势检测位置,技术不够是做不好的

网友G:
PWM可以由单片机产生,如果你的无刷电机是3相的,要3组PWM信号,每组信号要互补并带死区控制,启动和停止就是使能PWMl输出,调速就是控制PWM占空比。电机驱动还是不能少的,拿3相来说,就需要3个半桥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无刷需要3相pwm,还有反电动势检测位置,技术不够是做不好的

您好!请问做FOC无感表贴式电机驱动器,电机的反电动常数这个值必须要输入正确的参数值?如果这个值不正确(或大、或小)会出现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