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通信协议 看完了理论知识,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写代码

楼主(2023-08-15):
最近在做ESP32使用USB通信协议和一款指纹模块进行通信,但是这个USB通信协议好复杂,差不多看完了理论知识,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写代码,有没有大佬指点迷津,提示一下学习方法网站之类的,真的很需要

网友A:
动手才能开始,同事看看现成的代码

网友B:
先画一个逻辑层次图,搞懂了里面的关系再开始写代码,大家都 是这么过来的,一遍一遍累积,多看多写多问

网友C:
光是看其中一种,不是那么复杂的,如h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才能开始,同事看看现成的代码

ESP提供的代码也看了,感觉不全。找不到现成的,网上的都是些理论,

网友D:
慢慢来,搞技术的,都是一步一个脚印,我从硬件到搞软件,也感觉很吃力。要坚持

网友E:
这是要 实现 USB协议吗?太狠了!!!

网友F:
建议你学习USB采用STC8H芯片。在了解USB协议的基础上,仔细阅读其USB转串口例程的完整代码。将每一句都读懂,注释出来,对USB协议实际理解就进了一大步。对各种具有USB接口的芯片,仅靠USB协议是难以完成实用程序的编写,因为每种芯片都有其独特的地方。看似几条语句,算包括进也不算包括进USB协议,缺少了,你的程序就是调试不通。所以,一定要有芯片厂家的示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是看其中一种,不是那么复杂的,如hid。。。。。。

请问什么样的设备属于HID类,我现在在做的ESP32主控与一款指纹仪设备进行通信,实现向指纹模块中录入指纹,获取模块中的指纹信息等等功能,指纹模块属于HID类吗

网友G:
HID枚举成功以后,通信很简单的,并不需要你理解怎么通信,这个枚举一般厂家已经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HID枚举成功以后,通信很简单的,并不需要你理解怎么通信,这个枚举一般厂家已经做好

请问什么样的设备属于HID设备,我在用的指纹模块属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学习USB采用STC8H芯片。在了解USB协议的基础上,仔细阅读其USB转串口例程的完整代码。将每一句都读懂 ...

我的主控芯片是ESP32-S3,USB设备是USB2.0标准的供应商特定类。ESP-IDF未提供供应商特定类的示例代码,有一个demo只有发数据的例程没有接收的。请问还可以使用别的什么USB库比较好吗,供应商特定类要怎么写

网友F:
芯片厂家不提供相关示例代码,使用USB功能难以成功!你参考一下其他带USB接口芯片的USB接口示例代码,有的语句是你想不到的,是针对该芯片的特性。符合USB协议的必须语句会有,但针对各芯片的特殊指令光靠看手册难以透彻领会!缺少一条语句,或使用指令错误,你的程序就调试不通!或是不稳定,出现奇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芯片厂家不提供相关示例代码,使用USB功能难以成功!你参考一下其他带USB接口芯片的USB接口示例代码,有的 ...

谢谢!我最近再看ARM32的芯片了

网友H:
好像都是发送代码容易找,接收代码却要自己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都是发送代码容易找,接收代码却要自己写出来

啊?自己写接受的话,可以参考什么吗,没有头绪啊。请大佬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F:
参考芯片厂家提供的USB示例程序!全靠自己就是误打误撞!

网友B:
是哪个IC 的型号?我也去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哪个IC 的型号?我也去了解一下

芯片型号为ESP32-S3,用的C语言进行开发,得看ESP-I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