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线消毒灯不是紫外线吗?而紫外线是不可见光,这个紫色的LED又是咋回事?

楼主:
紫外线消毒灯不是紫外线吗?而紫外线是不可见光,这个紫色的LED又是咋回事?

网友A(2023-08-15):
钱紫外线是指紫色光谱再靠外一点的光线眼睛看不到但是这个灯它制造的时候不可能只发出那一个光谱的光所以你可以看到一部分光是紫色的还有一部分你看不到就是紫外线,但是他没法做到只发出紫外线

网友A:
当然也有可能能够制造出只发出紫外线的LED但是成本应该很高而且我没有见过

网友B:
又不是单频单色的激光,从紫光到紫外光都有。
烧红的铁会发出红外线,红外线也看不见,但你能看到红光。

网友C:
那是紫色的光线而已,紫外线和红外线人眼睛是看不到的

网友D:
红外遥控器的发射二极管,有的也有可见的红光的

网友E:
您提到的紫外线消毒灯是用于消毒和杀灭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的装置。紫外线(UV)确实是一种不可见的电磁辐射,其波长范围通常从10纳米到400纳米。根据波长的不同,紫外线被分成了几个子区域:紫外线A(UVA,波长320-400纳米)、紫外线B(UVB,波长280-320纳米)和紫外线C(UVC,波长200-280纳米)。

在紫外线中,UVC波段的光具有很强的杀菌和消毒能力,因为它能够破坏细菌、病毒和其他微生物的核酸(DNA和RNA),从而阻止它们繁殖和生存。

紫外线消毒灯通常使用UVC波段的紫外线来进行消毒,这需要特殊的紫外线灯管。然而,您提到的紫色LED可能是指一种采用某种特殊技术的LED灯,它通过发出特定波长的紫外线(通常是UVA或UVB波段)来实现一定程度的杀菌或消毒作用。尽管这些紫外线波段的杀菌效果相对较弱,但它们仍然可以用于特定的应用。

需要注意的是,普通的紫色LED通常不会发出UVC波段的紫外线,因为制造UVC紫外线需要使用特殊的材料和工艺。如果您需要使用UVC波段的紫外线来进行强效消毒,那么通常需要专门设计的紫外线灯管或光源。在任何情况下,使用紫外线时务必注意安全,避免直接暴露于紫外线光线,以防止伤害皮肤和眼睛。

紫外线(UV)是不可见光的一部分,但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遇到看起来呈紫色的“紫外线”光源,这是因为它们在可见光范围内的边缘部分有能量发射。

关于UVC灯的峰值和光谱分布,UVC灯的峰值波长通常在240-260纳米之间,这是对微生物有杀灭作用的波长。然而,一些UVC灯在其光谱分布中确实会包含一些能量,超出了UVC范围,进入了可见光范围,因此可能产生一些看起来像紫色的光。

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制造工艺、材料特性等因素引起的。尽管这部分能量相对较小,但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会在肉眼可见的范围内产生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紫色的光线是有效的UVC消毒光,因为真正具有强大消毒能力的UVC波段在可见光范围之外。

在选择UVC灯或紫外线光源时,确保参考其光谱数据和技术规格,以确保其能够在有效的波段内产生足够的紫外线能量,以实现所需的消毒效果。

网友F:
看到搭车边的。

网友G:
想要得到纯正的紫外线, 就用紫外线激光管. 激光才是纯正单一光谱.
其他光源发出的都是混合光.

网友H:
眼睛能看到的 只是一部分 ,还有部分的紫外线是眼睛看不到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钱紫外线是指紫色光谱再靠外一点的光线眼睛看不到但是这个灯它制造的时候不可能只发出那一个光谱的光所以你 ...

啥意思  你的意思他的可见光本来是不想发光的  工艺上做不到才发光???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单频单色的激光,从紫光到紫外光都有。
烧红的铁会发出红外线,红外线也看不见,但你能看到红光。

有没有本来就集成了可见光和不可见光的紫外线灯珠推荐?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红外遥控器的发射二极管,有的也有可见的红光的

非常有道理  这种情况是不是本来灯珠就集成了红外线和红光  方便人看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想要得到纯正的紫外线, 就用紫外线激光管. 激光才是纯正单一光谱.
其他光源发出的都是混合光.

这样子吗  那就是本来想做单色的紫外线  但是呢 工艺上做不到  所以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您提到的紫外线消毒灯是用于消毒和杀灭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的装置。紫外线(UV)确实是一种不可见的电磁辐射 ...

兄弟  你讲的非常之好。。。学习了。你有合适的紫外线LED推荐不?我就是用来作为便携式的杀毒灭菌  不是特别专业杀菌那种  但是要能灭菌  比如可以对口罩  手表  戒指  项链灯穿戴式的物品进行杀毒灭菌

网友J: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最常用的大功率CO2激光器是红外的,但是使用者都说是红色的,其实那是pump源He-Ne激光的颜色。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兄弟  你讲的非常之好。。。学习了。你有合适的紫外线LED推荐不?我就是用来作为便携式的杀毒灭菌  不是 ...

我在那个T宝找到这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在那个T宝找到这个。

这个要怎么去控制呢?一直给电压供着电?还有这种怎么测试?怎么测试紫外线的强度符合要求呢?这种是包含了可见的颜色?比如紫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