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为啥单片机程序只执行上电之后发送一次啊

楼主(2023-08-15):
我的这个函数为啥上电之后只执行一次啊,但是加上一个点亮led等就可以循环执行了,不明白为啥,请大佬指教啊

网友A:
你说的情况不存在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1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i = 180;
        j = 7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F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D;                        //设置定时重载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number)
{
        SBUF=number;
        while(!TI);
        TI=0;
}

void main(void)
{
        UartInit();
        while(1)
        {
                Delay100ms();
                sendbyte(0x66);
        }
}

网友B:
不是只发送一次,是一直要while里以1秒循环发送

网友C:
你的延时太短了吧,

网友D:
可能哪里有误了,就你展示的代码确实是循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情况不存在

我的uart里把中断打开了这个有影响么?EA=1 ES=1,现在我这个程序只要是不加那个led的那个亮灯程序上电就只执行一次,加上led亮灯就可以1s循环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延时太短了吧,

延时1s这个应该不短吧,我加长了延时时间还是不行,我只不过是把中断打开了

网友E:
你可以试试再延时下面再加一次发送然后再加一次延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