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第三方mcu对单片机isp下载

楼主(2023-08-15):
我想问一下这个控制电路怎么用啊,怎么通过程序对主控芯片对从芯片的电源控制啊,主芯片不是在一直发命令么,我在从芯片上加了电源,然后按下复位按钮可以下载,但是不提供电源用这个控制电路,我试了主控芯片上电延时5s给从芯片上电但是不下载,不应该上电后会进行isp下载吗,我不知道程序上应该怎么控制这个电路,我单存的理解就是让它从掉电到上电相当于就是我的按键的一个冷启动,确实不是很理解。

网友A:
一接通电源就开始发握手信号,被下载的单片机上电时进入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接通电源就开始发握手信号,被下载的单片机上电时进入BOOTLOADER。

主芯片开始发握手信号,我用主芯片延时5s给他上电也没得哎,是不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楼主:
好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是因为我在串口那里接了反充电电路导致下载不能成功,去掉后可以正常操作了、

网友B:
与这个电路图关系不大,了解其中的道理即可。
以STC为例(烧写死等,就在这时,让目标板冷起动一下):
烧写或仿真程序是由内置的一段固有监控程序完成的,固有监控程序只在冷起动时运行一下,当它发现没有烧写或仿真命令时,就跳转0000H,执行用户程序。
而发现有烧写或仿真命令时,才执行烧写或仿真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这个电路图关系不大,了解其中的道理即可。
以STC为例(烧写死等,就在这时,让目标板冷起动一下):
...

好的谢谢

网友C:
不太理解上面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