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IR传感器数据传输格式怎么理解

楼主(2023-08-16):
新手小白求助,这个传感器的数据输入接口和输出格式不需要器件地址吗?只有寄存器值?datasheet已上传

SerialDataInput

SerialDataInput

寄存器

寄存器

datasheet

网友A:
当然不需要,多个并联才需要地址,这个传感器显然不太可能并联。

网友B:
由于没有和其他器件共用信号线,协议不需要地址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没有和其他器件共用信号线,协议不需要地址区分。

不知道这总共40位的数据怎么发送和接收啊?搞不明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总共40位的数据怎么发送和接收啊?搞不明白啊?

首先,按说明书正确连接好MCU与PIR传感器,再按要求由MCU向传感器寄存器输入24位设置数据,而后就可以按要求定时读出传感器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按说明书正确连接好MCU与PIR传感器,再按要求由MCU向传感器寄存器输入24位设置数据,而后就可以按 ...

请教大佬,8位的MCU怎么发送24位的数据啊?看datasheet时序好像没有停止位,要一次性发送24位应该不行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按说明书正确连接好MCU与PIR传感器,再按要求由MCU向传感器寄存器输入24位设置数据,而后就可以按 ...

你没仔细看datasheet,不可能设置传感器,传感器只能单向向外输出数据。

网友C:
看第7页图,用两根线与之相连即可。
其它操作:看串行通讯命令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第7页图,用两根线与之相连即可。
其它操作:看串行通讯命令部分。

你是不是不懂英语啊,人家手册上面就没有命令,只有数据。

网友C:
又草率了吧。
楼主问【这个传感器的数据输入接口和输出格式不需要器件地址吗?只有寄存器值?】
为何在这一问呢?
告诉楼主:按手册接线,通讯的格式手册上有,楼主也未问,说明楼主知道格式了。只差通讯双方的协议,就能干活了。
通讯的双方必然存在命令和数据。提示楼主,看【串行通讯命令部分】是关键,楼主看完全协议中的命令,就全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佬,8位的MCU怎么发送24位的数据啊?看datasheet时序好像没有停止位,要一次性发送24位应该不行吧 ...

注意,你是用串行口向传感器发数据,只要协议好传32位数据都可以。仔细研究说明书,中间比特传输间隔不得超过15个时钟周期,比特传完后停止16个时钟周期以上,设备锁定数据传到到配置寄存器。慢慢试,新东西学习都不容易。

网友C:
串行协议几乎都是8位的,发24位数据,就需要分三次发。
接收方收到3个字节后,合成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行协议几乎都是8位的,发24位数据,就需要分三次发。
接收方收到3个字节后,合成一下即可。

好的,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