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编译错误求助

楼主(2023-08-16):
keil5编译 报故障 各位大佬能帮我看看吗?看我写的那么帅,怎么还会有缺陷
#ifndef _LCD12864_H
#define _LCD12864_H
#include "STC15.H"
#include "config.h" //因为有对变量类型的定义,所以需要本函数,(例如unsigned char-u8)
//#include <intrins.h>

//管脚定义
sbit LCD12864_RS=P2^6;//数据命令选择
sbit LCD12864_RW=P2^5;//读写选择
sbit LCD12864_E=P2^7;//使能信号
sbit LCD12864_PSB=P3^2;//8位或4并口/串口选择
#define LCD12864_DB P0        //LCD12864数据端口定义

//函数声明
void LCD12864_Init(void);
void LCD12864_Write_Dat(u8 dat);
void LCD12864_Wait_Ready(); //忙状态检测函数
void LCD12864_Write_Cmd(u8 cmd);
void LCD12864_Write_Dat(u8 dat);

//void Lcd12864_Open_Cursor();    //打开光标闪烁
//void Lcd12864_Close_Cursor();  //关闭光标显示
void LCD12864_Show_Str(u8 x, u8 y, u8 *str);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
                                                                                           //(x,y)-对应屏幕上的起始坐标
                                                                                           //str-字符串指针

#endif

.\Hardware\Lcd12864\lcd12864.h(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sbit', expected 'hdata'

网友A:
你报错信息贴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报错信息贴出来啊

不好意思 已经重新编辑了

网友B:
#endif要写在第三行

网友C:
看起来没啥问题,但那个char 在注释里居然没有变色,怀疑是编码问题导致,注释换行看看

网友D:
51并不是所有内存都可以位操作的, 可以位操作的bdata 0x20~0x2F,  SFR 0x80~0xFF 当中可以被8整除的地址, 除此以外都不可以用sbit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