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音频接收模块用在老功放改造上

楼主:
近日为了给老功放接入音频很是烦恼,因为没有碟机老功放要用手机接线才能听音乐,但手机又不能移动了,所以萌发了做一款蓝牙接收器用在老功放上,好,说干就干,经过一天的画图终于完成。因为第一次画图可能有错误的地方,请各位烧友帮助挑毛病。谢谢

底面

底面

顶面

顶面

网友A(2023-08-16):
看上去不错
1、尽可能将标号标在原件外面,这样当元件焊上去后,你还能看到标号,便于你调试维修。
2、顶层板文字正着写,底层板文字要反着写(未反写),这样做出来就全是正的了。
3、电源线用粗一点,其它线用细一点,这样维修很方便。建议地最粗,VCC次之,其它再细一点。不过,这个不重要。
4、LED放在明显的位置上,照明方向要考虑好。
5、插座尽可不要用一样的,如【AUX】与【音频输出】,因为会发生插错。当然插错不会损坏,就无所谓了。可以将其中的一个故意多加一个引脚,或改用另一种。
6、功率部件考虑散热位置,如7805。
7、定位螺丝孔要有一定的空间,不要妨碍螺丝安装。
其它……,
将每次做错的地方做个记录,每次做的时候,看一下以前的记录,错误就少了,经验也就足了。

网友B:
在我帖子在一个现成的蓝牙播放器,如果你能买到蓝牙模块,你又会烧录STC单片机的程序的话,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