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的智能电表程序有疑问 error C267: 'warning': requires ANSI-style

楼主:
calculate.h(36): error C267: 'warning':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warning.h(7): error C231: 'warning': redefinition
这些问题要怎么改呢??有没有大神指导

网友A(2023-08-16):
用文字搜索命令,搜索全部文件中的【warning】,看看是不是定义了两次(多次)。
去除多除的,留一个。

网友B:
代码不全,估计是头文档引用的问题

网友C:
h文件出错,你贴c文件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D:
改个名字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E:
在.h头文件,使用 #if 做防止二次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