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C语言位带操作和用库函数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3-08-16):
刚学STM32单片机,用正点原子的C语言程序资料,里面有个sys.h,可以实现位带操作。
比如,我把一个LED接在PA0口,实现LED闪烁,只需要
int main(void)
{
    (io初始化省略)
    while(1)
    {
        PAout(0) = ~PAout(0);
        delayms(1000);
     }
}
用库函数的话
#define   LED_ON    GPIO_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define   LED_OFF   GPIO_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
int main(void)
{
    (io初始化省略)
    while(1)
    {
        LED_ON;
        delayms(1000);
        LED_OFF;
        delayms(1000);
     }
}

请教一下,这两种方法有什么好和不好呢?

网友A:
位带操作可省数据单元,但只有硬件允许才能用;库函数所有数据单元都可用。

网友B:
此类问题都是两种考虑:
一种是编写C时方便简单。
一种是编译后,运行指令简单。
看你取哪个。

网友C:
没什么优点,实际上大部分STM32单片机并不支持位带。

网友D:
用寄存器只是适合简单的练手,最终最会用库的,库简单一些,寄存器需要了解底层的每个寄存器的作用,很多,对应不过来!

网友E:
新手用寄存器方法最好,这个是熟悉硬件最直接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新手用寄存器方法最好,这个是熟悉硬件最直接的方法。

用寄存器纯属浪费时间,直接用库函数,标准库,LL库都可以。

楼主:
大致了解了,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新手用寄存器方法最好,这个是熟悉硬件最直接的方法。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G:
ST 的M3 M4 都有位操作, bitband了解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优点,实际上大部分STM32单片机并不支持位带。

不过最流行的f1/f4系列都是支持位带操作的

网友I:
位操作的速度远远大于库函数。我测试过的。

网友G:
速度, 更省空间, 最最最重要的是安全性。

网友J:
位操作的优点就像汇编对比于C一样,看起来有优点,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优点
STM32片的资源已经不是128B年代了,节省空间这玩意在STM32上面,那是真的不实用,还不如不去折腾呢
至于速度什么的,一个位操作在STM32上面能比结构体操作书多少呢?真的需要那么快的速度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位操作的优点就像汇编对比于C一样,看起来有优点,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优点
STM32片的资源已经不是128B年代了, ...

bitband地址32位,为了节约1位耗费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