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15W4K61AS4单片机程序编译错误

楼主(2023-08-16):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IAP15W4K61AS4单片机

网友A:
其实,编译平台只能识别CPU中的具体地址,并不认识变量!
例如:P0,TCON,为什么编译时未报错呢?一定是在某个地方对P0,TCON作了定义,它就认识了。
同理:它也不会认识S4,所以你要对S4补充定义,告诉编译平台S4对应【地址】。

网友B:
找bug技巧1:先看第一个报错

网友C:
shujuchuli()的原型声明在哪里?

网友D:
这个参数没有定义吗?

网友E:
函数原型缺失,引用的这个函数shujuchuli没有出处,可能是未包含相关头文件,甚至根本就没有写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