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A单片机输出PWM

楼主(2023-08-17):
STC8G1K08A输出PWM问题:
1、使用STC8G1K08A搭建的硬件电路,P3.2和P3.3分别输出PWM(实际程序烧录后没有PWM,芯片确认是STC8G1K08A,有PWM模块)。
2、使用protues仿真软件(芯片是STC15系列),同样一个程序,可以看出有PWM输出。
     不知道是哪里原因,望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include <STC8G.H>

void main()
{

                        P3M0 = 0x0C;        //P3.2推挽模式
                        P3M1 = 0x00;        //P3.3推挽模式

                        CCON = 0x00;
                        CMOD = 0x08;           //PCA时钟为系统时钟
                        CL = 0x00;
                        CH = 0x00;

                        CCAPM0 = 0x42;         //PCA模块0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输出8位PWM
                        CCAP0H=CCAP0L=0x2e;    //PWM占空比为75%

                        CCAPM1 = 0x42;         //PCA模块1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1 = 0x00;       //PCA模块1输出8位PWM
                        CCAP1H=CCAP1L=0xbf;    //PWM占空比为25%

                        while (1);
}

网友A:
STC8G1K08A的手册上是如何说的呢?
手册有没有相关的范例程序呢?
再找找看。

网友B: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你PCA 计时器没打开。加上这句就OK了,实测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G1K08A的手册上是如何说的呢?
手册有没有相关的范例程序呢?
再找找看。

谢谢回复,对比板凳的回复,再看看范例,确认是少了CR = 1;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你PCA 计时器没打开。加上这句就OK了,实 ...

确实是少了CR = 1;现在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