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路Multisim仿真不亮问题

楼主:
为什么LED1亮,其他都不亮

网友A(2023-08-17):
从内阻角度分析是当LED1导通以后,LED1的电压把后面并联的LED串电阻两端的电压给钳位住了,而钳位电压不足以点亮后面LED,如果你把LED1下面也串100R,就可以同时全部点亮

网友B:
电流直接通过LED1拉到大地啦

网友C:
也可以从电流角度来考虑,led1流过的电流明显大于led2/3/4/5经过的电流。几个led规格都是一样的话,经过led2/3/4/5的电流不足

网友D:
也不能说不亮吧
LED1把其他几组的电压限制住了,其他几组LED多了个100欧姆电阻分压
这样本身LED上的电压就低了,通过的电流就小了
所以,在实际使用中,100欧下,可能是微亮状态
要完全不亮,需要再加大电阻,实际要看LED的启动电压

网友E:
实际电路有可能是LED1亮,其它微亮。仿真没有体现出来。
这就是个并联分流的问题,没加电阻的LED1分得的电流最多,其它几个电流分得少,所以微亮或不亮。

网友F:
LED1两端电压量一下是不是1.2V左右,这种情况下,其他并联支路是不是也是1.2V,但是其他支路有100Ω分压,达不到亮的电压阈值

网友F:
LED1的电压量一下是不是1.2V,如果是的话其他支路的电压也是1.2V,但是其他支路还有电阻分压,所以LED2、LED3、LED4两端电压达不到1.2V,所以不亮

网友G:
LED2、3、4的电流被LED1旁路了,且端电压比LED1更低,不能说不亮只能说比LED1暗很多~~

网友H:
其他LED被串联的电阻分压了,电压不足以驱动其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