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元件引脚网络替换问题

楼主(2023-08-17):
复制了几个网络相同的元件。 想把其他的元件引脚的网络,从P7修改成P6,P5 ,P4。一个一个引脚修改太麻烦,有什么办法批量修改

网友A:
按住shift键鼠标点击你要修改的引脚,然后就可以在网络里修改了

网友B:
在要修改的其中一个焊盘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Find Similar Objects,Net栏选择你要修改的网络,类型选Pad,点击OK,然后在编辑栏修改网络属性。

网友C:
可以用替换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