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板电容值怎么测量?

楼主(2023-08-17):
    有些板子抄出来了,但是电容值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判定,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拆下来测量

网友B:
拆下来 用电桥量容值

网友C:
可以用电容夹去测,把电容取下来,一般都能测出来

网友D:
大电容可以用LCR,小电容就看芯片说明书了

网友E:
电容表测

网友F:
一般电容值在元器件上有标示

网友G:
用LCR数字电桥

网友H:
电容的话可以用电桥

网友I:
粗略的测量,万用表有电容档,还有专门的电容表
要想准确,要搞一台LRC数字电桥来测

网友J:
拆下来,LRC测量呗

网友K:
电容表并不是很贵的

网友L:
拆下来,用电容表测,如果没有标识的话,真的没有其他好办法。

网友M:
不确定就一个一个用热风枪吹下来测啊,简单粗暴。

网友N:
拆下来用电容表测量。

网友O:
楼主真的是干抄板的么 ?

网友P:
拆下来测量  或把那些已知的焊好 在试着焊那些不知参数的电容。摸索着干

网友Q:
贴片电容不好猜。拆下来用容表量,别无他法。

网友R:
电解电容目视就可以了,贴片电容能看清字的还好,看不清或者没有字的要拆下来用电容表测试,没有其它办法,因为封装一样,容量有全系列的,一般猜不出来,除非你对这个电路特别熟悉 ,知道此处要用什么容量的电容。

网友S:
如果是贴片电容没数值标注,可以用数字电容表来测量,1pF的电容都可以测出来。如果你想测PCB的分布电容电感参数可能得找专业的实验室。

网友T:
买一个电桥,几百元某利的也够用了,记得要一个开尔文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电容夹去测,把电容取下来,一般都能测出来

需要接测量电容的仪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电容值在元器件上有标示

0603的怎么看的出来

网友U:
可以根据板上的ic型号找到ic规格书, 规格书中有推荐的电容值. 按照这个不会有问题的.
抄板的同时也要把原理图描出来, 有原理图了, 根据一般的常规电路,什么地方是多大电容值,也就有数了.
遇到问题了,再把有疑问的几个电容取下来, 量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V:
根据电路功能和原理 推测

网友W:
拆下来, 用电桥仪器测试,

网友X:
先用烙铁把电容拆下来,然后等冷却后,再放在绝缘的桌面上,用LCR数字电桥测试,注意调电桥的档位

网友Y:
没有捷径,扣下来一个个测量

网友Z:
首先尝试通过读取电容器上的符号来识别其值,其次,如果符号不清楚,请尝试用万用表上的电容器功能测量其值。

网友Y:
引用 网友U:
可以根据板上的ic型号找到ic规格书, 规格书中有推荐的电容值. 按照这个不会有问题的.
抄板的同时也要把 ...

抄板应该不允许这样吧,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但是既然抄,就不要加入主观的东西

网友AA:
你抄板就是为了再造,有型号读型号即可,没有就必须拆下来,必须拆下来,用电桥测量,普通的滤波电容大点小点问题不大,但涉及振荡,检波等电容,那容量要求比较严格的,否则你做出来就是1块砖头,上面焊满了零件,但啥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