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一个单片机新知识点,74HC595驱动四位共阴数码管

楼主(2023-08-17):
最近学习辉芒微单片机,自己弄了一个驱动74HC595 四位共阴数码管,还在不断学习新知识。

#include        "SYSCFG.h";
#include         "FT62F21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LedChar[]={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共阴数码管0-F真值表

#define        Key1           PA2    //按键输入
#define        smg_wei1   PA0    //数码管位选1
#define        smg_wei2   PA1    //数码管位选2
#define SER        PA3    //串行数据输入
#define RCLK       PA4    //存储寄存器时钟
#define SRCLK      PA5    //串行输入时钟

uchar mode=0;
//bit flags =0;
uchar kk;

void Hc595SendByte(uchar dat);
//uint i;
/*-------------------------------------------------
* 函数名:DelayUs
* 功能:  短延时函数 --16M-4T--大概快1%左右.
* 输入:  Time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2Us
* 输出:  无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a;
        for(a=0;a<Time;a++)
        {
                NOP();
        }
}
/*-------------------------------------------------
* 函数名:DelayMs
* 功能:  短延时函数 快1%
* 输入: Time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ms
* 输出: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a,b;
        for(a=0;a<Time;a++)
        {
                for(b=0;b<5;b++)
                {
                         DelayUs(98);
                }
        }
}
/*-------------------------------------------------
* 函数名:DelayS
* 功能:  短延时函数
* 输入:  Time 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S
* 输出:  无
-------------------------------------------------*/
void Delay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a,b;
        for(a=0;a<Time;a++)
        {
                for(b=0;b<10;b++)
                {
                         DelayMs(100);
                }
        }
}

/*******************************************************************************
* 函数名         : Hc595SendByte(u8 dat)
* 函数功能                   : 向74HC595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Hc595SendByte(uchar dat)
{
        char a;
        SRCLK=0;    //串行输入时钟
        RCLK =0;    //存储寄存器时钟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1;
                NOP();
                NOP();
                SRCLK=0;
        }

        RCLK=1;
        NOP();
        NOP();
        RCLK=0;
}

void POWER_INITIAL (void)
{
        OSCCON = 0B01110000;        //IRCF=111=16MHz/4T=4MHz,0.25us
        INTCON = 0;                          //暂禁止所有中断

        OPTION = 0;              // /PAPU  INTEDG T0CS T0SE PSA PS2 PS1 PS0
    //PSRCA = 0;                                //00:4mA        01/10:8mA        11:28mA        bit[3:2]控制PA5源电流        bit[1:0]控制PA4源电流
    //PSINKA = 0;                                //bit[1:0]        控制PA5和PA4 0:灌电流最小 1:灌电流最大
    TRISA = 0B00000100;         //1:输入 0:输出 PA2为输入模式
    PORTA = 0B00000100;         //1:PAx输出高电平        0:PAx输出低电平        PA2输出低电平 ,PA3输出高电平
    WPUA =  0B00000100;         //1:使能PA口上拉        0:关闭PA口上拉  PA3 上拉

}

/*-------------------------------------------------
* 函数名:main
* 功能: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main()
{
     uchar i=0;
         POWER_INITIAL();                //系统初始化
     Hc595SendByte(LedChar[0]);
        while(1)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DelayMs(10);
               Hc595SendByte(LedChar[i]);
               i++;
               if(i>=15)
               {
                  i=0;
               }
            }
            while(!Key1);
        }
        }
}

网友A:
辉芒微单片机,不常用,有原理图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