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无法下载的原因?现象就是 一直检测中

楼主(2023-08-17):
现象就是 一直检测中

请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A:
1,查查TXD和RXD线是否接正确接线,有没有短路,断路
2,降低波特率试试
3,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串口给单片机供电了,导致单片机没有断电复位。可以在不供电但连接串口并在下载检测的情况下测量一下单片机供电网络电压,如果是这个问题,电压不会接近0,比如1.5V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