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动态数码管显示程序问题

楼主:
程序

#include <REGX52.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SX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字0-9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elaytime);                                //延时
void X(unsigned char WX,unsigned char DX);                //位选  段选

void main()
{
        while(1)
                {
                        X(1,1);
                        Delay(200);
                        X(2,2);
                        Delay(200);
                        X(3,3);
                        Delay(200);
                }
}

void X(unsigned char WX,unsigned char DX)
{
                switch(WX)
                {
                        case 1:P2_4=1;P2_3=1;P2_2=1;break;
                        case 2:P2_4=1;P2_3=1;P2_2=0;break;
                        case 3:P2_4=1;P2_3=0;P2_2=1;break;
                        case 4:P2_4=1;P2_3=0;P2_2=0;break;
                        case 5:P2_4=0;P2_3=1;P2_2=1;break;
                        case 6:P2_4=0;P2_3=1;P2_2=0;break;
                        case 7:P2_4=0;P2_3=0;P2_2=1;break;
                        case 8:P2_4=0;P2_3=0;P2_2=0;break;
                }
                P0=SXD[DX];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elaytime)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Delaytime)
        {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问题
    烧录成功后本应在位置1、2、3上间隔200毫秒,分别显示1、2、3,但烧录成功后只有位置1上静止显示数字1.
    万分感谢

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

1

网友A(2023-08-17):
你的数码管是共阳还是共阴的,如果共阴,位选只能有一位是0,反之,只能有一位是1,你的位选不对啊

网友A:
以共阴为例,这样就可以了
switch(WX)
{
                       case 1:P2_4=1; P2_3=1; P2_2=0;break;
                       case 2:P2_4=1; P2_3=0; P2_2=1;break;
                       case 3:P2_4=0; P2_3=1; P2_2=1;break;
}

网友B:
把原理图贴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码管是共阳还是共阴的,如果共阴,位选只能有一位是0,反之,只能有一位是1,你的位选不对啊

感谢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共阴为例,这样就可以了
switch(WX)
{

感谢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原理图贴出来

感谢感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C:
延时函数中忘记了每循环一次就减一,致使陷入死循环中。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