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存储问题

楼主(2023-08-18):
一般入门学习的时候,用的是最低级的51单片机,比如stc89c52 存储空间少 时钟周期12T 现在stc的单片机已经是1T了 最新款的已经比51快70倍了 存储空间也变大了 不管是flash 还是ram 请问现在还有没有必要在写程序时候把一部分变量定义到xdata 因为我对这方面不是很明白

网友A:
不管是1T还是12T,数据存储 data,idata还只有128+128,不够用还得xdata。flash变大只是程序存储空间变大。

网友B:
沙发说的对, data或加idata不够用的话,那就得用xdata了。

网友C:
data最快,xdata最慢,频繁操作影响性能的核心变量放data,不关键的操作不频繁的放xdata

网友D:
建议:读一个你认识现代的CPU手册,一切就都明白了。

网友E:
现在操心这个没有用,等到自己程序越来越大,字符表变量越来愈大程序rom放不下了,

自然想尽办法往能塞的地方塞

网友F:
新手不用考虑的,老程序员才会遇到不够用的情况

网友G:
没必要吧,看你的程序代码有多大。新入门学习一般不会太大,除非你想了解更多外部存储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现在操心这个没有用,等到自己程序越来越大,字符表变量越来愈大程序rom放不下了,

自然想尽办法往能塞 ...

字符表这种常量不是放xdata而是放在code里面的。

网友I:
用不用xdata, 取决于对ram的需求大小. 内部ram不够用, 就要用到xdata. 速度提高70倍, xdata也随之快不少了.

网友J:
初学随便吧  考虑这个问题意义不大

网友K:
傻傻的我分不清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