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超声波测距控制舵机转动,我这个单片机代码怎么没反应,各位大佬能否帮我看看

楼主(2023-08-18):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Trig = P2^0;
sbit Echo = P2^1;
sbit Servo = P2^7;//
uchar flag=0;
uchar control=15;
uchar servorTime=0;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i,j;
        for(i = z;i>0;i--)
                for(j=114;j>0;j--);
}

void Delay1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_nop_();
        i = 25;
        while (--i);
}

void Delay2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i = 216;
        j = 37;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Timer0_Init()                //100??@11.0592MHz
{

        TMOD |= 0x11;
        TL0 = 0;
        TH0 = 0;
        ET0 = 1;
}

void Timer1_Init()                //100??@11.0592MHz
{
        TMOD |= 0x11;
        TL1 = 0xAE;
        TH1 = 0xFB;
        TF1 = 0;
        TR1 = 1;
        EA = 1;
        ET1= 1;
}

void main()
{
        uint time,distance;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Echo = 0;
        Trig = 0;
        servorTime=0;
        while(1)
        {
                Trig = 1;
                Delay10us();
                Trig = 0;
                while(Echo==0);
                        TR0 = 1;
                while(Echo);
                        TR0 = 0;
                time = TH0*256+TL0;
                distance = (int)(time*0.017);
                TH0 = 0;
                TL0 = 0;
                if(distance < 30)
                {
                        control=15;
                        servorTime = 0;
                        TR1 = 1;
                        Delay20ms();
                        Delay20ms();
                        TR1 = 0;
                }
                else
                {
                        control=5;
                        servorTime = 0;
                        TR1 = 1;
                        Delay20ms();
                        Delay20ms();
                        TR1 = 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
        TL0 = 0;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 = 0xFB;
        TL1 = 0xAE;
        servorTime++;
        if(servorTime <= control)
                Servo = 1;
        else
                Servo = 0;
        if(servorTime==200)
        {
                servorTime = 0;
        }
}

网友A:
1。
TH1 = 0xFB;
TL1 = 0xAE;
的定时时间是1ms

2。
舵机要稳定的PWM信号才会保持角度
你的代码运行舵机的PWM 40ms 然后就停了
PWM信号就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