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块TPA3116的功放板子,开关机不能静音延时,请教一下大神应该怎么修改?

楼主(2023-08-18):
自己DIY了一个TPA3116的功放板子,现在能够正常工作。就是开关机的时候很烦人,上电和拔电的瞬间“嘭嘭”响。

原理图上的开机延时和关机迅速放电的电路似乎没有起到我想要的静音功能,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下问题出在哪里?
或者哪个大神可以提供个成熟的开关机MUTE电路?

内含MUTE电路

网友A(2023-10-24):
可以买一个别人做好的模块比较一下,我买过好多,都挺好。

网友B:
主要是上电和拔电会有杂波或者一些储能元器件还有电能未释放

网友C(2023-12-29):
TPA3116在24V供电时的静态电流官方称是50mA,那么功耗只有1.2W。如果是更低电压,则功耗小于1W没问题。如果对这个功耗不在意的话,完全可以让TPA3116一直同电,而开关机通过12脚接高低电平来实现开关,这样就没有噗噗声了。
如果对这个功耗在意,则可以让TPA3116通过一个继电器供电,继电器的控制脚和tpa的12脚都由一个8脚的单片机控制,比如STC家的,STC单用另一脚来控制继电器和12脚的电平,这样STC要一直通电,但它的功耗是微瓦级,可忽略不计。控制继电器和12脚的电平名主要是信号的先后,开关机时都要先拉高12脚静音,1秒后接通TPA的电源,再过1秒拉低12脚取消静音。目前不清楚的是,咋静音情况下,给tpa断电,会不会发出噗噗声?我的假设是不会。

网友C:
另外我买了一块带dsp功能的板子,不到40元,功放正是TPA3116,这个板子开关机没有噗噗声,不知是怎么实现的,板上元件都太小,不太好分析走线,等有闲工夫了研究一下。

网友C:
另外我卖了一块带dsp功能的板子,不到40元,功放正是TPA3116,这个板子开关机没有噗噗声,不知是怎么实现的,板上元件都太小,不太好分析走线,等有闲工夫了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