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量式编码器直接接单片机I/O口的问题

楼主(2023-08-18):
这是欧姆龙编码器的类型介绍,我对于这些输出方式有些不理解,他们当中的那些类型可以AB相直接接单片机I/O口呢?那些不能直接接I/O口的应该怎么来使用呢?

网友A:
只要是5V的,而且单片机可以接受5V电平,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5V的,而且单片机可以接受5V电平,都可以用。

那3个都是5V电压的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我只试过线性驱动器输出,可以正常使用,不知道NPN和电压输出可以不

楼主:
我只试过线性输出,是可以使用的,不知道NPN和电压输出能不能也同样满足要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3个都是5V电压的有什么区别呢?

NPN要配上拉,PNP要配下拉,剩下那个可以直接用。

网友B:
1、理清自己的需求,要达成什么目的?
2、再研读说明书。
提示:
1、说明书中提到A,B,Z三个信号,依需求可以任意取其中的1,2,3个使用。
2、注意供电电源。
3、注意输出信号的最大值,是否适合你的需求。
……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N要配上拉,PNP要配下拉,剩下那个可以直接用。

买了几个回来测试确实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