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铅PCB用无铅锡膏贴片会有元件虚焊隐患吗?

楼主(2023-08-18):
SMT工厂告诉我说图中不良是因为有铅PCB用无铅锡膏贴片才会虚焊,我自己看到的是元件焊脚无锡脱落了,无铅锡膏也并没和有铅PCB分离,搞不清楚为啥会这样,SMT工厂骗不骗咱也不太清楚,有懂的大佬来分析下呗。图中的两个辅助焊盘是烙铁动的,本身有点偏移了,我就想拆下来,刚焊了两个辅助焊盘元件直接掉了

网友A:
这种是润湿不良,应该和锡膏无太大关系。你可以看看其它器件是否有类似问题。

网友B:
不会,虚焊是它工艺问题,要么就是焊膏问题

网友C:
一般无铅焊锡温度比有铅焊锡温度高,图片原件针脚那么干净,有氧化?

网友D:
看那样子好像没有熟透

网友E:
有铅无铅主要是环保方面的区别,实际上添加了铅的焊锡熔点更低,机械强度也更好。

网友F:
过红外线炉子时候,温度不够,加热时间不够长导致的大焊盘温升没上去;
无铅焊锡的熔点高,可焊性差,熔点最低的焊锡是63/37%的焊锡,炉子若是温度曲线调节在63/37%正好,此时若用无铅焊锡就会焊接不良

网友G(2023-10-07):
依图片看应该是回流焊温度不够,其他元件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