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找到需要的单片机.dat文件?

楼主(2023-08-18):
请问如何找到需要的。dat文件,我用的是stc15f2k60s2单片机

网友A:
dat文件?不是DATASHEET ?

楼主:
$regfile"   * .dat"如何找到。dat

网友B:
用USB到 UART 串口工具,接 TX 和 RX GND ,根据芯片型号选电压(1.2-5V),需要进入data in/out 模式进行读取,读出来的数据就是Dat 文件数据了

网友C:
把需要用.dat文件的地方截图出来,大家才可以帮你。

网友D:
上官网查手册最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