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段码屏HT1621的驱动程序的疑问

楼主(2023-08-19):
发送4位数据,应该是低位在前,看网上的代码都是高位在前,是不是有错误。

网友A:
能用就是硬道理哈,何不上机试试

网友B:
这颗芯片是只有一根数据线的,数据是从高到低,还是从低到高,取决于你的数据怎么写。
比如要显示0001,数据直接送0001,就要从高到低写
数据送1000,那就从低到高写

网友C:
上电试一下

网友D:
看当前使用的东东,手册上是如何定义的。
懒得看,就按沙发的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