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饼铛芯片损坏求芯片或者固件

楼主(2023-08-19):
家用的电饼铛,芯片烧坏,找不到带固件的芯片,谁有芯片或者固件

主板型号

主板型号

芯片16脚HR7P201

芯片16脚HR7P201

网友A:
这是人家的商业机密,就别痴心妄想了,找客服看看能不能买到单片机。

网友B:
你要搞明白是什么原因损坏的,然后对症下药。

网友C:
不一定是芯片,先检查外围,供电,复位,晶振,我的一个美的炒菜机就是晶振坏了,找了个51单片机用的晶振换了就好了。

网友D:
如果有证据证明是MCU损坏,否则多数情况是外围电路故障。想换MCU只能找厂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证据证明是MCU损坏,否则多数情况是外围电路故障。想换MCU只能找厂家。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以为是芯片坏了,查了半天才知道是晶振坏了

网友F:
不会有所谓固件给你的,单片机怎么可能给你程序来烧录呢?
有的公司产品,连单片机型号都不会让你看到,更不用苏泊尔了
1,先检查外围元件,如果都没有坏,那就是单片机坏了
2,如果是单片机坏了,看一下有没有其它的同型号的,不用锅,换上去
3,找售后,人家可能有办法

网友G:
没4年就坏是挺恼火,不过买个主板呗,网上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证据证明是MCU损坏,否则多数情况是外围电路故障。想换MCU只能找厂家。

芯片短路了,把芯片拆掉电源供电正常

网友H:
mcu都是人家的商业机密,怎么可能给你知道,还是看看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I:
如果供电正常,芯片是很难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