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败的T12烙铁控制板DIY

楼主:
跟据论坛稍微改的,一通上电控制T12的场效应管直接就导通了。T12直接加热。不可控。电源电压不是24V的。是16V的,原理图在
附件里面了。

网友A(2023-08-19):
控制发热的场效应管部分图

控制发热的场效应管

控制发热的场效应管

网友B:
使用R4有什么目的,还不去掉它!另外R3改用一二百欧的,R5用1-3K的,10K有些大,P1.0设置为推挽输出。另外插座H7的1脚没见其他网络,如果仅接D1的负极,T12怎么能通电?

网友C:
R4有损坏单片机的嫌疑。Q3导通会把Q1G拉到0V,而Q1最大额定值Ugs为20V,显然超了会造成Q1永久性损坏。

网友D:
R4下拉吧

网友E:
R2, R4, R5的阻值, 决定了 Q3 S8050会一直导通, 无论MCU输出任何电平.

R5 一般470左右, 大了, 电流小, 影响导通时间, R4应该去掉, 要接,也只能接MCU的供电VCC. 这里还是去掉最好,否则你还要考虑它的大小, 120K不合适

R2,R3, 可以用现在的大小.

其实这种驱动P-MOS, 开关速度不会快, 开通可以比较快, 关断应该会慢(R2,R3). 开关频率大概不高于1KHZ.
因为MCU要测量发热芯的mv级电压, 如果没完全关断,这个mV电压会被这时的电流产生的电压所掩盖.

网友F:
记得PMOS栅极要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R4有什么目的,还不去掉它!另外R3改用一二百欧的,R5用1-3K的,10K有些大,P1.0设置为推挽输出。另外 ...

谢,分析的有理啊,我这是图是参照论坛上的http://www.51hei.com/bbs/dpj-203213-1.html
h7座子,1脚是休眠用的,接STC P1.2脚。T12接与H6,2脚是有负极相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4有损坏单片机的嫌疑。Q3导通会把Q1G拉到0V,而Q1最大额定值Ugs为20V,显然超了会造成Q1永久性损坏。

哦,是的,Q1损坏了。身边没有表量,去公司用表量了一下。源极,漏极直接短路了。好的接下来有时间最去换掉。把R4去掉,看看。

网友A:
不懂,图上参照。http://www.51hei.com/bbs/dpj-203213-1.html
好的,大家都对它有看法了,有是间去掉这个R4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R2, R4, R5的阻值, 决定了 Q3 S8050会一直导通, 无论MCU输出任何电平.

R5 一般470左右, 大了, 电流小,  ...

这个是,最长有详的分析了。好的, 一定好好想想。有时间要试试,最近很忙。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记得PMOS栅极要一个上拉电阻

论坛上参照图在这里。http://www.51hei.com/bbs/dpj-203213-1.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控制发热的场效应管部分图

网友A:
好的,你这图都画好了,谢谢。有时间我试试,最近有点忙。

网友H:
R4去掉,测量P1.0,排除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H:
R4去掉,测量P1.0,排除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这个方法可行,谢谢。。。

网友A(2024-02-25):
好久没弄了,现在才有时间了。直接取掉电阻R4后,开机可控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终于有时间了,去掉R4后,可以控制了。

网友I(2024-12-07):
感谢分享很好很好  向楼主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