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多功能测电笔

楼主:
自制多功能测电笔。各位看官,话就不多说了,上图。

网友A(2023-08-20):
不方便,也不安全,好歹电池也要做个绝缘,不如用个PVC管把这个电池放入,在套在笔管尾部,也比这样放在旁边要安全好看,使用也方便

网友B:
已经用了大电阻了,应该安全的。最好是使用小型纽扣电池,直接装入,就很安全,很好看了。

网友C:
在工厂做维修时,为了省事,用两只表笔串380V LED(继电器拆的带电阻),根据亮度判断是否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