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LED吸顶灯

楼主(2023-08-20):
某大牌LED吸顶灯。用了一年多,坏了。拆下来再通电,又爆闪了一次。再拆下来测量LED。竟然只有一个LED好的其余都坏了...
得到三个强磁。
这种电路不利于散热。新出的灯把整个电路板贴在底板铁片上,呵呵

网友A:
LED灯厂就是通过这种隐蔽的设计,让你的灯1年到2年左右坏掉。不然人家厂家怎么能活。。。这是业内都知道的道理。。。这种做法早在白炽灯时代就有了。

网友B:
像这种,怎么修,我家的也是这样

网友C:
最重要的是节约成本。如果自己设计自己用的话,采用明纬24V密封电源,加LED铝基板,上面涂防水胶,用十年八年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怎么修,我家的也是这样

没法修,买新的

网友D:
这玩意好修,灯珠是串连的,量量是几v的,有3.3v,6v,9v,18v烧掉一个;稳压电源坏了,某一个宝买个,现在都是宽电压输出l

网友E:
我修过,把坏的LED取下,然后短接LED的两个焊点,反正LED都是串联。通电照样使用。

网友F:
拆都拆了,换个灯珠不就OK了? 恒流源那边一般不坏。

网友G:
可以直接买个灯板+驱动一体的,也就3块钱包邮,不过这种维修方式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G:
也可以确认下LED灯珠是几V的(大厂有的会用高压灯珠),买回来换上或者直接短路跳过。

网友H(2024-01-12):
通常厂家设计的电路电流较大。虽然整体亮度高一些,长时间使用,灯珠容易损坏。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修过,把坏的LED取下,然后短接LED的两个焊点,反正LED都是串联。通电照样使用。

不可,有并有串怎么办?串联个数多的问题不大(适用于工作电压高的)低压电源的应该换。调低恒流值是上策

网友J(2024-07-23):
佛山照明,比山寨好一点点,和响当当的品牌没得比。

网友I(2025-11-03):
“”新出的灯把整个电路板贴在底板铁片上“--------这样确实可以改善散热效果,提高灯的寿命。但有个问题始终纠结:铝散热片和金属底板直接连接,和220V市电仅靠一层大约0.1-0.2毫米绝缘层绝缘,总是担心。有的灯具把金属底板和地线连接以保安全,但有的吸顶灯电源仅有火线,零线引出,并无地线。

网友I:
这种灯条的LED散热面积很小,如果直接紧贴金属灯板降 极大提高散热效果。但金属灯板应该接地,可一般屋顶灯线没有地线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