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c文件转的hex在stcisp打开不一样

楼主:
请问同一个c文件转的hex(一个是现在我用keil生成的hex,一个是去年学长的hex)进到stcisp里面就不一样了,烧录到单片机里一点反应没有,图2是我的hex,图一烧录完可以用。

屏幕截图 2023-08-20

屏幕截图 2023-08-20

网友A(2023-08-20):
我的hex在stcisp打开后往下滑会出现下面这样的,烧录到单片机没有反应

屏幕截图 2023-08-20

网友B:
这个话题也太大了吧,什么可能性都有,比如源文件被意外更改,项目工程文件建的有问题……

网友C:
长度 和校验和好像都一样?如一样应该是一样的啊

网友D:
Keil注册授权到期或系统时间有问题,没反应是容量超了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E:
平台只是个【翻译】,不同的【翻译】,译出的字符结果不一定相同,这不奇怪。
但译出的意思(程序运行达成的目的),是应该一样的。否则这个【翻译】就不合格了。
举个例子:函数DELAY延时1秒。
【翻译】A用30H,31H,32H,33H单元做循环。【翻译】B用40H,41H,442H,43H单元做循环。
它们的机器码就不同了(HEX文件),但延时1秒,都同样实现。

网友F:
第2張圖,那麼多FF,應該是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