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升价压芯片

楼主(2023-08-20):
输入电压 5v~24v
输出电压 12v~20v可调
输出电流 最大3A
封装 最好是SOP8
其它 外围电路简单

网友A:
可以到电子商城,按要求搜索,看搜到芯片的数据手册,是不是合适。价格也有。

网友B:
5→20升4倍,24→12降2倍。只能由开关电源来做了。
开关电源是以调整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的。以占空比在50%附近为佳,越接近0%或100%,越差,因为直流成分变大,电感(或变压器)易磁饱和。所以升压、或降压的调整范围,不宜跨度太大。
楼主这种能升,能降的要求,多用变压器来做。其设计的关键点不在IC上,而在变压器上。请转移设计的要点。
例如:用TL494,变压器做成推挽形式,调节范围相对可以宽一些。当然会复杂一点,不太合适合楼主的要求。
以上供参考吧。

楼主:
谢谢 看了下手册 它说是降压 这个片子能升压么

因为输入电压不固定 输出电压需要固定 所以需要升降压

网友C:
输入都24V输出20V还用升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看了下手册 它说是降压 这个片子能升压么

因为输入电压不固定 输出电压需要固定 所以需要升降压

降压芯片应该不能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