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如何有选择性的查找和替换

楼主(2023-08-21):
只替换变量名里的数字。其他地方的数字不替换,能做到吗

网友A:
ctrl+h 搜索全局吧,然后一个一个替换

网友B:
所以,要有一个趁手的编辑器,我用的是TextPad。

网友C:
1;快捷键

网友C:
1。快捷键Ctrl+F    2选择replace

网友D:
一般做不到,可以用keil自带的查找替换一整个全替换掉,或者用ctrl+F全局查找一个一个替换

网友E:
如果你有趁手的编辑器,完全可以不用Keil。

Keil只在debug的时候非常好用。

网友F:
KELL的文件是文本格式,所以:
1、将文件复制到你最熟练文本编辑器中。
2、用你最熟练的方式进行处理。
3、再复制回头。

其实:CTRL+H,CTRL+F是通用的命令,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