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8位和16位显示芯片,输出rgb或复合视频或vga

楼主(2023-08-21):
我需要在电视机或者vga显示屏上面显示单片机信息,8位的和16位的都行。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芯片。在网上只找到了一个摩托罗拉 mc6845 是给z80电脑做视频输出用的,外围电路十几个芯片,担心自己弄不好。所以请朋友们推荐一下用什么芯片

网友A:
楼主请搜索“OSD”芯片

网友B:
同关注,请了解的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C:
如果仅仅只是显示简单的信息,用ESP模块或许可行,用串口甚至wifi传送信息,但是需要会ARDUINO,电路简单但是体积大,点击查看,这个是用ESP32做的简单的游戏,只要理解了它的菜单(分数)显示方式,稍加更改,应该是能满足你的要求的,好像ESP8266也是可以用的,我没去看过这些的源代码,无法确认。

网友D:
显示一般是用FPGA做的,也有高手用STM32做简单的显示。
以下为链接wwwlmlphpcom/user/57840/article/item/844313/

楼主:
准备用电阻网络代替ADV7213,然后单片机加一个字库芯片模拟rgb信号。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E:
方案1:单片机→串口→电脑→显示器。
方案2:单片机→串口→视频信号控制器→显示器。
估计你要做的是:视频信号控制器,需要考虑以下主要参数:
1、【视频信号控制器】的输出信号格式,满足【显示器】的格式要求。
2、【视频信号控制器】的输入格式,与单片机能匹配。
3、【视频信号控制器】的通讯协议。

楼主(2023-10-30):
引用 网友E:
方案1:单片机→串口→电脑→显示器�
方案2:单片机→串口→视频信号控制器→显示器。
估计你要做的是: ...

通信协议部分,以后不准备改进了。所以想一步到位,请朋友们帮忙审一下。
使用stm32——USART加DMA接收外界数据,stm32内部规划了10k字节帧画面存储区,1k加字节文本存储区,16字节命令存储区。
使用方式1,字符区任意地址单字节传送,和任意地址多字节传送并防止溢出
作用:写入字符
使用方式2,画面区任意地址单字节传送,和任意地址多字节传送并防止溢出
作用:绘图
使用方式3,命令区固定16字节传送,并提供标志
作用:执行清屏指令或者其他
我的流程,例:0X08,0X01,0X27,0X00,0X00,0X21,,延时一下发送0X41
第一个0x08 方式识别码,第二个0X01 传送字节的个数,第3 4 5 6个合并成地址0x27000021,第七个0x41是需要传递的数据。
原理是前6个数据设置dma,dma准备好后 接收0x41

网友F:
输入8/16bit MCU接口, 输出RGB接口. SSD1963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8/16bit MCU接口, 输出RGB接口. SSD1963可以做到.

SSD1963是驱动tft显示屏的,上面说的是驱动电脑显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