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赋值点亮LED灯后要不要恢复电平?

楼主(2023-08-21):
如果赋值LED=0点亮了LED灯,那么这个灯是一直亮呢,还是亮一下就灭了,如果是长亮,那么就不需要延时了吧(之前看到别人说要延时一下不然看不到灯亮过)。如果是长亮,那么想它熄灭,那么得给赋值LED=1了,他不会自动回复为高电平的吗?这个自己没去实验,还是懂的人回答一下快点

网友A:
建议找本基础书读读,不然别人说了你也听不明白。

网友B:
是常亮,不要延时,如果需要熄灭,给LED赋值1

网友C:
不会自动恢复,都是需要程序置位的

网友D:
LED=0亮 如果的不赋值LED=1就一直亮   如果你相亮一下就灭要在LED=0 LED=1中间加延迟最好1秒已上 否则你看不到LED灯亮就灭了

网友E:
我当初学单片机时候也是这样的疑问,但我没有跑这里来问,我是自己在开发板上试了一下

就明白了

网友F:
看程序怎么写吧;看你提问的深度,应该是个基础点亮LED程序,如果赋值LED=0点亮LED灯,又马上赋值LED=1熄灭LED灯;以单片机的运行速度,人眼是根本看不到LED被点亮过;所以想要常亮就不需要再加LED=1熄灭LED灯; 如果是闪亮;就需要LED=0点亮;delay(500us)延时;  LED=1熄灭; delay(500us)延时;

与其问别人,还不如自己亲自上手练一练;效果更好; 想学好单片机 ,离不开每天几个小时的实际操练;不能只做纸上谈兵的事情;比如把LED=0点亮;delay(500us)延时;  LED=1熄灭; 放在main函数的入口,又会是不一样的效果;

网友G:
当你赋值LED=0的时候,灯会一直常亮,不会自动反转状态

楼主:
原来如此,难怪自己理解不深被迷惑了。以为会自动恢复,学习路上有大家,感激不尽,祝大家七夕快乐

网友H:
1、LED灯一定是直接或间接的接在引脚(如P11)上的。
2、所以LED灯亮不亮取决于引脚(如P11)的电位。
3、而P11输出电位是0是1你给的。
想一想不就明白了。

网友I:
这人不会自动恢复的,必须程序设置才能实现亮灭

网友I:
这是个设置高低电平有效的问题吧,看你初始是怎么写的
电路设计要配合的

想一想不就明白了。

网友J:
程序是无条件执行命令的,你命令它亮,它就无条件亮给你看,但你没叫它灭,它只能一直亮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