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的SW是什么元件啊

楼主(2023-08-22):
封装是IDC4,长得是一个方块里上下排列了两个开关(图放不上来了)

网友A:
SW一般是开关元件,switcher 的简写

网友B:
开关元件

网友C:
一般代表开关

网友D:
按你这个说法,应该时拨码开关

网友E:
switch的缩写,上下两排开关,之间是不是有一条虚线连接,是的话就是联动开关

网友F:
一般是开关

网友G:
SW一般只拨码开关或者按钮开关之类的

网友H:
SW一般是开关元件或者选择器元件,比如拨码开关,switcher 的简写,有图片才能确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A:
SW一般是开关元件,switcher 的简写

不懂英语不要乱加东西,switcher是铁路调车机,在铁路编组站解列编组用的火车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不懂英语不要乱加东西,switcher是铁路调车机,在铁路编组站解列编组用的火车头。

不好意思,我们经常接触切换器(用电子开关做的),英文也是switcher,查了一下,的确是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