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电流检测运放电路,输入电流I和输出电压Vout的关系

楼主(2023-08-22):
去掉三个10K电阻,就是典型的电流检测电路,加上这三个电阻该如何分析输入电流I和输出电压Vout的关系

网友A:
去掉R1~R4,这就是个单运放仪表放大器,缺点是-输入端阻抗是R5,+输入端阻抗是R6+R7,不平衡。但是用于电流检测的话,输入阻抗很低,这个缺点可以忽略。

网友B:
R2、R3、R4不用也可。

网友C:
要敢于怀疑任何电路,有一种情况是前面源电流输出的内阻比较小,加上后面的三个10K电阻是为了不影响前级源的输出,所以截图的时候需要把前后级电路都显示出来,分析电路不知道前级电流采集的源是什么,就无从分析出为何要加三颗10K电阻

网友D:
这个电路计算不是太复杂。
运放负反馈,输出不会饱和。则令运放负脚电位 = V9,因为运放放大倍数 = ∞,所以运放正脚电位 = V9,否则运放输出=(正脚 - 负脚)* ∞ 输出就溢出(饱和)了。
剩下的事:是欧姆定律的等式连列,是电路的基础部分,不是太难的了,自己算算吧。
提示:
1、关键点:运放正、负脚电位相等,这里已假设 = V9。
2、计算出R5上的电流I5,计算出V9。
3、由于运放输入阻抗 = ∞,所以R5上的电流I5 = R8上的电流I8。
4、输出电压Vout 与V9之间相差一个R8上的压降(R8*I8)。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R3、R4不用也可。

这个是看的别人电路,所以想分析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敢于怀疑任何电路,有一种情况是前面源电流输出的内阻比较小,加上后面的三个10K电阻是为了不影响前级源 ...

前级就是一个电流传感器,输出4~20m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