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电路如何计算

楼主(2023-08-22):
我想知道这个运放电路的作用,知道输入,如何计算输出?

楼主:
完整的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你的电路不全, 这个电路至少要知道输入部分是接的电阻, 还是一个电流源, 因为输入部分的电流决定R15的电流.

这个是反相放大器, 最简单的是, 输入接着一个R14, 那么电压放大倍数大概是-R15/R14.

R15..C8, 决定这个放大器-3db曲线截止频率(过滤高频),  从而防自激.

网友B:
输入应该还有串联电阻,才能做到反向放大的作用,你这样接只能用作过零比较作用

网友C:
装一个免费的LTSpice软件仿真即可。你的图缺输入信号内阻,无法分析。

网友D:
假设输入信号是= A*sin(ωt),输入阻抗是 = r+jx,则输出 =
-A*sin(ωt) *R15/(1+jω*R15*C8)/(r+jx)
1,当输入为直流10mV时,输入阻抗 r = 1K时,ω=0,jx=0:
输出 = -10mV *R15/r = -10mV *15K/1K = -150mA
2,当输入为直流10mV时,频率 = 100KHz,输入阻抗 r = 1K时,ω = 2*π*100K,jx=0:
输出 = -10mV *R15/(1+jω*R15*C8)/(r+jx),自行代入参数计算吧。
注:j是虚数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