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导出SMT文件的疑问

楼主(2023-08-22):
PCB有些元件不贴,坐标文件和元件清单里如何体现出来?PCB文件里如果没有元件位号,或者元件数值,会影响导出坐标文件吗

网友A:
坐标导出不会受影响,但是没有位号你怎么分辨元件

网友B:
元器件不贴,需要在bom表中注明,标好NC,没有位号不影响导出坐标文件

网友C:
不同的软件导出方法不一样

网友D:
画了元件又不安装,除了人工,只能求上帝帮忙删文件里面的器件。

网友E:
什么元件不贴需要在贴片机设置,或删除坐标文件的不贴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器件不贴,需要在bom表中注明,标好NC,没有位号不影响导出坐标文件

坐标导出所有元件。不贴的元件从元件清单里删除,可以吗

网友F:
需要手动做一份b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坐标导出所有元件。不贴的元件从元件清单里删除,可以吗

问给你贴片的厂家远远比上网来问要靠谱得多。

网友G:
建议用立创AD,简单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