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端反向串接两个二极管什么作用?

楼主(2023-08-23):
输出信号通过电阻分压,后端接3.3V电源反向串两个二极管的具体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在你的电路中,由于两二极管的钳位电压与运放的输出电压一致,不存在输出钳位作用,但可以保护输出受到外部瞬间高压的危害,保证运放的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电路中,由于两二极管的钳位电压与运放的输出电压一致,不存在输出钳位作用,但可以保护输出受到外部 ...

好的,多谢

网友B:
更正一点,这不叫“反向串接两个二极管”

网友C:
一般是保护后级,防止信号超过3.3V。

网友D:
为了保护后级电路,把本电路的输出电压限制在 -0.3V到3.6V之间

网友E:
钳位运放输出电压,保护MCU接口

网友F(2023-10-26):
将输出电压钳位在-0.7V-4V之间。

网友G:
钳位作用,将输出控制在VCC+07V与GND-0.7V范围内

网友H(2024-03-19):
还有一个作用,是对感性负载作有源箝位。

网友I:
钳位限幅,保护作用